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0-11-26):
大侠,我最近碰到一个单片机干扰的问题,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单片机是AVR的xmega系列的,3.3V
然后我在LDO前端加了个法拉电容,1F,
主要是想检测前面的输入电压(5V5),当断电时,由法拉电容供电,同时使用一路ADC脚检测到前端断电了。然后给出报警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我为了测试它,使用一个开关来控制输入电。
然后关掉开关,看看效果
问题是,在快速的“关断——打开——关断——打开”测试时发现
经常就发现程序跑乱(不是每次都会)
使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晶振上有大量的杂波干扰。
去除掉法拉电容,重新测试,发现没干扰,也没有程序跑乱现象
大侠,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希望大侠能给点建议
是不是加个低电压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A:
没看懂描述,电路图发上来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感激大侠回复
我画了个简单的图,输入5.5V,主要是想检查这个输入,假如前面5.5V的电源被拔掉了,单片机由法拉电容供电,然后ADC检测到前面已经断电,然后发出信号控制后面的电路的,图中没有画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有了那个法拉电容,出现了严重的干扰现象
我连续不断地插拔前端的5.5V输出电源,会出现死机现在。在死机的时候,检测发现晶振上出现严重的杂波干扰,(若没有死机,晶振上无干扰的)
我一同事说,是由于电容慢慢掉电,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会慢慢下降,导致里面的程序跑乱,这个时候把电源重新插上了,这时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无法反应过来,所以就死机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侠,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如果是的话,我加一个低电压保护芯片在RESET脚,当单片机的电压降到某个值时,自动将单片机reset一下。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呢?还望大侠指教

网友A:
1.用示波器确认电压是不是被拉跨。
2.如果电压确实有跌落,考虑开单片机BOR或者上复位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您说的用示波器测试电压是否被拉跨,主要是不明白是哪个点的电压,复位脚上的,还是MCU的VCC?
我直接找了个复位芯片接上去了,下午测试了很长时间,没出现过死机的现象了。看来基本上应该是这个问题了。不过还是不能就这样肯定了,还要再继续观察几天了。
我用的单片机是AVR的xmega16D4,它好像没有BOR功能。。。
大侠,您说的那个示波器,应该是测试那个点的电压呀?

网友B:
晶振不要随便测,先看VCC和RST信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