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 不能连续触发同一个按键的中断请求

楼主(2010-11-26):
图片:

          最近想添加一个无线模块到ARM11开发板上,以通过无线的方式来调节音量!
          无线模块是我当初学习单片机时买的附件,无线模块很简单,直接拿来用,一个4键式(A,B,C,D)发送器,和一个无线接收器,直接插到单片机或者ARM的GPIO口上。无线模块在友善之臂的S3C2440学习板上通过 GPIO口配置已经可以实现无线控制。但是,同一个按键被按下不能连续触发同一个中断,也就是说我不能连续按下同一个键,实现声音的连续增或连续减控制。(如:我设置A键为增大声音的中断触发键,B键为减小声音的中断触发键,我不能一直按A来调大声音,必须按一下C或者D,然后继续按下A来调大一阶声音)。
         我使用万用表测试发现,一个按键被按下后,无线模块接受器对应的口被置为高电平,一直等到到其他按键被按下触发其他按键对应的中断时,当前按键对应的口才会被置低电平。如前所述,ARM板只是被动地接受无线模块接收模块输出的信号,不能对无线模块接受芯片进行编程,所以问题有点为难,希望知道怎么解决的朋友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
发帖不到一个小时,自己刚去淘宝搜了下,竟然发现解决方法了,哈哈哈哈,开心死了 。下面是淘宝一家店的介绍内容(不给链接了,不然要被怀疑为广告贴了):
小常识:

遥控接收板上的2272解码芯片有不同的后缀,表示不同的功能,有L4/M4/T4,其中L表示互锁输出,数据一路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接收到任意其他路的数据则恢复到原始状态;M表示非锁存输出,又称点动输出,数据脚输出的电平是瞬时的而且和发射端是否发射相对应,可以用于类似点动的控制;T表示自锁输出,数据只要成功接收就能一直保持对应的电平状态,直到下次遥控数据发生变化时改变。
    以下以四路遥控接收板为例,四键遥控器上有ABCD按键,三种工作方式如下:
     1、互锁型:继电器交替吸合。如按A键,A接通并锁定一直接通,再按B键断开A,B接通并锁定一直接通,C键、D键依此类推,四路互锁,只能有一路接通,实际应用如电风扇档位开关电路等。
     2、自锁型:继电器独立工作,不相互干扰。按遥控键吸合相应继电器,如按一次A键是接通,再按一次A键是断开,B、C、D同样,四路可独立通断,各个键的操作只会对对应的继电器有效,不影响其它继电器。可同时遥控4路,如灯具的控制等。
    3、非锁(点动)型:不能同时工作,只能其中一路点动工作。如按紧A键A接通,手松开断开,A、B、C、D不能同时独立工作。适用于如电动门、电动门锁、与单片机对接等只需要一个高电平的电路等。

网友A:
ARM的话还是玩数传模块好玩些,不过这个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