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哪位高手帮我看下这图。现在这电源输出端电压一直在跳动(8-12间跳),HSR的R脚位电压要是多少才会导通?在通电状态下怎样测光偶是否正常工作?变压器次级(1、4及2、3脚)可以测到电压吗?怎样测?。。哪位高手能具体地给我讲解下这个图

网友A:
C17R20C12R26是否与TL431联接?图中看好像没有联接。

网友B:
建议用比较专业的软件画电路图.

网友C:
不跳才怪,C15,C16太大,TL431增益太大,纹波已经让TL431脱离线性区了

网友D:
这图画的有点功夫,用这个画图我画不到这样。

网友A:
楼上,看看这个。

网友E:
:victory:楼主的图远看还以为是PDF里面截的图,真正适合你的工作是美工

网友F:
maychang老师画的既正规又漂亮,学习了~~~

网友A:
8楼xuyiyi:
这却不是我画的。我画电原理图和电路板是用Protel。此图是我弟弟画的,他只会用Windows里面的画图。

网友A:
8楼xuyiyi:
我弟弟是机械工程师,机器人版面有个雕刻机的帖,那里面的机械结构要是让他做,肯定很漂亮。

网友G:
楼主的图看的有点晕,431的接法貌似有点问题。

楼主:
:L。。一会用专业软件画个发上来吧。这画是在家里用画的。自已的电脑没有装那种软件!

网友H:
截图也可以,但要弄的专业点吧

网友I:
去看<单片开关电源>一书,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J:
找一个好一点的画图软件去画回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