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困扰很长时间的共阴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0-11-26):
用8050驱动共阴数码管,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就亮(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我写程序进去就全灭,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P0口我只用了上拉电阻,没加限流电阻,程序是简单的测试程序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P1=1;   // 位选高电平选中(低电平我也试了情况一样)
    P0=0x3f; // 显示数字0;
    while(1);
}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P0口能直接驱动的么,我加了三极管来驱动还是不够? 应该不是吧

网友B:
P10加上拉

网友C:
P1.0 要置低电平

网友D:
共阴的话,因为51的IO驱动能力不够,要三极管驱动(SEG+COM都要),否则会不亮的,或者微亮
用共阳会好些

网友E:
你先让P10=0,P0=0X00,看看能把所有数码管点亮吗???????

网友F:
LZ用的什么单片机?
估计是单片机配置字或者设置问题,没有运行,LZ位的测试程序是正常的,P10就应该是高电平的,要不怎么驱动NPN三极管?

网友G:
你可以把
P1=1;   // 位选高电平选中(低电平我也试了情况一样)
    P0=0x3f; // 显示数字0;
这两句放到while死循环中去

网友H:
可能是IO驱动电流不够引起IC死机。
可将P0的bit0~bit5作为输入,将bit6~bit7输出低,并将1K的电阻换小试试。

网友I:
用p2口的吧

网友J:
测一下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小是多少

网友K:
兄弟,51的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拉出来的,没驱动能力,1k的电阻,5V的电压,LED能亮才怪。
51驱动LED,严格来说得加缓冲器,PIC直接驱动还差不多。

网友L: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AVR,可以直接驱动LED.

网友M:
个人感觉你的程序和电路都是对的。5v1k也差不多了啊。一个段就有有差不多5ma电流也够亮了。就你的图,因为显示电流流经通路是电源→上拉电阻→数码管段→8050→地.你最好确定你的单片机工作了。不要感觉上电就亮了一下就真正工作了。说不定那是上电瞬间冲击所致。你这问题我也遇见过,结果晶振一脚没焊。

网友N:
原理图设计有问题...

网友O:
怀疑硬件问题或者程序没烧进去。

先检查下EA脚,这个必须接VCC

网友B:
14楼:
1k的电阻,5V的电压,足够点亮LED了

网友P:
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