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香水请教关于stm32vc的fsmc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使用stm32vc的fsmc时不明白的问题请教香版主

“如果使用地址和数据总线非复用模式,则在AD0~AD15上得不到地址信号(A0~A15)。”这是在本坛上看见香版主说的,那么想请教一下香版主:
(1)在使用非复用模式时当地址建立时数据就同时建立了吗,即AD0~AD15上马上就出现数据了吗,
(2)若不是,那么AD0~AD15是什么状态?数据在什么时候建立呢?
(3)在使用非复用模式时高位的地址即A16~A23是不是正常建立?
本人是菜鸟,身边搞这个的人又很少,想找人请教都很难,所以只有请教香版主了,在这里先谢谢香版主。

网友A:
你的所有问题,都在手册中有时序图展示,我现不是使用自己的电脑,没办法给你贴图,你自己看看吧,很容易的。

楼主:
时序图看了好多遍,对于144pin的明白,就是对100pin的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低16位地址和数据的复用,我想用100pin的接TFT,AD0~AD15接TFT的D0~D15,A16接RS(手册上是这么接),但是就是想不明白,若地址建立的时候要是AD0~AD15为地址的话那就全是0,TFT不就当做数据给刷了吗?要是AD0~AD15不出现数据的话即立即就是数据,那样是没问题的。所以现在我就搞不清楚当使用“非复用模式时”数据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希望能麻烦香主再能给解释一下,这样心里才有底,才敢做东西。谢谢了!

网友A:
地址和数据复用时,需要使用NADV信号锁存地址,否则当然无法区分是地址还是数据。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香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