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无法开机

楼主(2010-11-27):
小弟最近研究tc35收发短信,但是现在都没有办法开机,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下面是初始化程序:
void gsm_init(void)
{
P1M0 |= 0x08; // TXD2(P1.3),推挽输出
P1M1 &= (~0x08);
P1    = 0xff; // RXD2(P1.2),输入
S2CON = 0x50; // S2CON:工作模式1,8-bit UART,允许接收
BRT   = 0xfd;
AUXR  = 0x10; // 启用波特率发生器
IE2  |= 0x01;
P2M0 |= 0x01; // IGT(P2.0),
P2M1 &= (~0x01);
}

小弟刚来,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是模块没有启动吗?还是什么?使用前有没有用AT命令初始化模块?

网友A:
启动电路由开漏极三极管和上电复位电路组成。模块上电10ms后(电池电压须大于3V),为使之正常工作,必须在15脚(/IGT)加时长至少为100ms的低电平信号,且该信号下降沿时间小于1ms。启动后,15脚的信号应保持高电平。下图所示,为启动电路产生的信号,从中可以看出10ms的延时和100ms的低电平。

图 采集到的启动信号降沿

网友A:
还有,有没有插入SIM卡,模块检测到没有SIM卡是无法AT的。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是真的没法开机,模块有特定的启动时序,对电源也有要求,对自己的程序没有信心时最好用PC串口监看一下你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在做设计和编程前,对模块的操作手册要仔细阅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