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阻降压问题

楼主(2010-11-27):
我使用9V直流电源同时供电给两个电机,一个9V电机(直接接电源,700mA),另一个3V电机(串接一个39欧姆,1W电阻到电源正极),3V电机是带齿轮牙箱的,工作电流250mA,问题是加电时3V电机很难
起动,偶尔起动后,转速,电压,电流都正常,不知要怎样改善,才能够力起动,请大家帮帮忙,拜托!

网友A:
解决的办法,使用3V输出的稳压电源,短时间输出电流需要达到1A左右。
电机启动电流比正常工作时电流大得多,故启动时电阻上压降过大,而启动后电流减小,电阻上压降也减小,电机工作正常。

楼主:
多谢指教!可否提供型号?

网友B:
弄个电流大点的可调的LDO就可以了吧,不知道启动电流有多大,LDO最好有过流保护,LM1085-adj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一个普通LDO(输出功率适合3V电机正常运转时的电流就行)
外加个启动三极管(提供启动电流)
LDO与负载间加个小电阻,电阻两端分别接B和E.
正常工作时R电流小三极管无法导通.
启动时.R电流大,产生导通VBE.让三极管进入放大区(不要让基进入饱和区)
只是参数不好计.不好调,启动也不能顺利进入正常转速;因为启动一半时,三极管又截止了.只加速度了启动的前半段时间.

_____________   ______Load
    |                \/       |
    ----LDO--------R---

网友D:
用2A的线性稳压器即可,1A的在具有较大输出滤波电容时也行。

楼主:
6# lai832

楼主:
可否提供詳細線路圖,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提供詳細線路圖,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