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手提称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0-11-27):
才20元,10kg误差为5g.这个精度,恐怕一个运放就占了售价的一半了
这玩意怎么能做到这种精度这么便宜?

网友A:
不过就20元吗,拆一个就知道了!量大掩膜的话成本就很低了!

网友B:
20元?俺订购一只买菜用,哈哈.
永康小五金市场要100元左右.

网友C:
15元可以搞定

网友D:
万分之五的精度。
得16位AD
CPU
传感器不知道用什么。

20块钱,厂家威武。

超市打价的也才显示到克,精度肯定在10克以上。

网友C:
10kg 5g分辨率是2000

网友E:
南方那些小厂家威武的很,一个遥控玩具车也能做到20元,

处理器 无线 马达 模具......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F:
差不多吧,利润很薄,成本估算如下:
1. 传感器                 5元
2. 带A/D MPU           4.5元
3. LCD                             2元
4. PCB板及其他电子元件  1.5元
5. 外壳等小配件           2元
                   小计:15元

网友G:
带A/D MPU           1.5元左右能做到 (带LCD驱动)

网友H:
10kg 5g分辨率是2000
引用 网友C:

误差是5g,分辨率怎么会是2000呀,
能做这么准?
再说了就算能做这么准的话,5g的分辨率也感觉怪怪的,

楼主:
2. 带A/D MPU           4.5元
==================
买不到吧.难道用10位的?

网友I:
这么便宜的东西,温度特性估计不好——楼主可以试下!

如果便宜温度特性还很好,那俺就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