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端的变压器叫什么变压器?

楼主(2010-11-27):
一般在开关电源输入端,这个变压器接零线和火线后,进入开关电源的整流电路,这个变压器叫什么变压器?

网友A:
你说的是共模或差模电感吧

网友B:
EMI滤波电路
EMI滤波电路 EMI滤波器主要作用是滤除外界电网的高频脉冲对电源的干扰,同时也起到减少开关电源本身对外界的电磁干扰。实际上它是利电感和电容的特性,使频率为50Hz左右的交流电可以顺利通过滤波器,但高于50Hz以上的高频干扰杂波被滤波器滤除,所以它又有另外一种名称,将EMI滤波器称为低通滤波器(彩电上的称法),其意义为,低频可以通过,而高频则被滤除。下面是EMI滤波电路的线路图:

上图中的C1和L1组成第一级EMI滤波,C2、C3、C4与L2组成第二级滤波。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二级EMI滤波电路
在优质电源中,都有两道EMI滤波电路,其中一路在电源插座处,另外一路在电源的PCB板上(也有把两道EMI滤波电路都做在PCB板上的情况),这两道EMI电路,可以很好地滤除电网中的高频杂波和同相干扰电流,同时把电源中产生的电磁辐射削减到最低限度,使泄漏到电源外的电磁辐射量不至于对人体或其它设备造成不良影响。劣质电源通常会省去第一级EMI滤波电路,甚至连第二级EMI滤波电路也省掉。

网友C:
估计楼主说的“变压器”是指共模电感。

网友D:
电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