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红外遥控是不是都用模块了?直接拿来用

楼主(2010-11-27):
RT....不需要单片机再编码解码了,是这样吗?

网友A:
解码一般还是用单片机, 发射部分有标准IC.

楼主:
解码一般还是用单片机, 发射部分有标准IC.
引用 网友A:

哦,我现在有个遥控器..,我想用这个遥控器,遥控一个发光二极管。。但遥控器的码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B:
只要知道传输标准,便可以用单片机编写简单程序判断出码表。
现在大部分遥控为NEC标准

网友C:
看官方芯片资料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
现在都是买现成的
接收的,发射的都有
都是学习型的
www.yofeng.com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的!
现在都是买现成的
接收的,发射的都有
都是学习型的
www.yofeng.com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很多什么学习型红外遥控..到底学习型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E:
LS,学习型就是能将你家的几个遥控器的骗马都学习进去,只用一个遥控器即可。
其实自己用任何一款MCU都可以做到,最简单的是不分析代码,而是保存脉冲的时间,重现即可。

至于LZ说的,市场上用得最多的遥控器是HT6121/6122或兼容IC的编码,MCU接收也非常方便。

另外,空调的IR遥控编码是最乱的,几乎都是各厂家自己定义的,用MCU来写,一般带LCD显示的遥控器。

网友F:
准备做一个红外,发射接收。

网友G:
有的是成对的,当然也可以用单片机解码。

网友H:
直接用一颗廉价的MCU做成模块启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A:
没有工具,也可以用MCU去测出每次发码的脉冲时间序列, 每个键的脉冲时间序列是不同的.

网友I:
LZ可以和我联系,我做过很多遥控器方面的发射解码电路。grain@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