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限流电路

楼主(2010-11-27):
求教!
最近在生产中由于测试仪器中的电源不能限制电流,因此需要一个限流电路。测试仪提供7.3V电压,500MA的电流范围。生产中需要将电流的上限限制在160mA。由于产品特性问题,所以通过加电阻限流的方式行不通。我现在通过howland设计一个横流源灌入三极管基极,然后将7.3V电压加在集电极,通过恒定基极电流来限制发射极电流,方案似乎不怎么理想。求教各位大侠给予灵感,十分感谢!

网友A:
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杯具。。。图画好了不会往上贴

网友A:
点“高级回复”,上传附件。

楼主:
图中通过运放产生一个12/10K的恒流源灌入IB,目标是IE的电流在160MA内。

网友A:
那么,“方案似乎不怎么理想”,具体是什么情况?详细说说。

楼主:
不好意思  有点事情要出门,周一再把详细情况描述。十分感谢maychang!!!!!

楼主:
由于生产忙,紧急采用直流电源限流进行测试。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B:
加个自恢复保险最简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想说来着
但是一想,貌似是没有额定160mA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B:
有100mA的,150mA的也有,自恢复保险并非到了额定值就立刻动作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了解。。。跟熔断丝一个理儿
只是能自动“接”上而已~

网友D:
楼上的这些方法可能都不怎么好使啊,给你一个最简洁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里面串联一个LM317的限流电路,只要一个元器件跟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具体的你直接下载一份LM317的PDF资料看看及一目了然

网友E(2012-02-12):
每次看到chunyang的评论和提示,我总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网友F:
楼主这个方案感觉不好,三极管的β参数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