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过程:100MHz双踪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0-11-27):
100MHz双踪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第一阶段 2008-11
项目进行中...
软件界面(开发环境:C++BUILDER 6.0,开发进行中。。。)

               PCB(开发环境: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第一次样板(2009-02)
设计参数:
通道数
双通道
最高采样频率100MHz
时基15档
输入电压-5V - +5V(1:1探头)  -50V - +50V (10:1)
程控增益11档,从 2.00mV/div  到 5.00V/div
触发信号源CH1  或 CH2
触发沿上升沿或下降沿
触发电压可调,软触发
触发模式单次触发、连续触发、自动、自由
输入阻抗1 MΩ,10 pF
耦合DC、AC、GND
A/D分辨率每通道 8 位
采样深度每通道4K
接口USB2.0
预采样

设计特点:
    传统的示波器虽然功能齐全,但是体积大、重量重、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应用受到了限制。有鉴于此,基于PC的虚拟示波器就应运而生,它成本低,使用灵活,功能丰富,下面介绍本仪器主要的设计特点。
信号调理通道:
    信号调理是整个设计的难点,原因是频率太高,不小心就会自激,通道自身噪声不能太大,不能有漂移,而且要考滤交流,直流的信号,还有增益控制,普通的运放根本用不了,为了使电压信号满足A/D转换器的输入电压(-0.5V到+0.5V)范围要求,以便得到最好的精度,我们每通道采用6只继电器组成11档增益放大器,11档的好处是可以细分电压为1、2、5步进,用继电器的好处是内阻低(毫欧级),因为信号频率比较高,整个通道的内阻都比较小,如果采用电子开关很难有这么高的带宽,每通道由三只AD公司高带宽运放组成跟随器和放大器,我发现高带宽(1GHz)运放一般是电流反馈型的,耗电都比较大(每颗15mA),6颗就是90mA。开始考滤用ICL7660来产生负压供电,后来发现ICL7660只能提供10mA左右的电流,无法满足,现在找到CAT661可以达到100mA,不过还未有样品测试。
A/D采样及存储:
    采用两颗100MHz A/D芯片,由于数据速率非常高,我们采用FPGA做为采样的时序控制器,并在FPGA内构造两个4K双口RAM做为数据缓存,并通过32位处理器与PC通信。100MHz采样速度,基本上最高可以观察20MHz的信号,如果要观察20MHz以上信号,需要做等效采样处理,这样对硬件要求比较高,需要做硬件外部触发,由于产品定位在普及型和专业型之间,所以简化这部分设计,而采用内部数字触发,所以不做等效采样。不过我们在试验自创的一种新的等效采样方法,也许不需增加硬件便可以实现等效采样。
触发:
    采用内部数字触发,在FPGA内部构造比较器,A/D结果和预存的触发电平做比较后产触发信号,这种方式和传统模拟信号比较产生触电平的优势是电路简单,很灵活地构成各种触发方式。
预采样:
    所谓预采样功能就是可以显示触发前的信号波形,而不是传统触发方式只能看到触发以后的波形,为了达到这个功能,示波器只要工作就一直处于采样状态,当触发信号到来以后,继续采样2K的数据,并结速,发给电脑显示。这一切均在FPGA内部完成。
0点电压垂直平移:
    硬件实现,D/A输出电压,通过运放与被测信号加/减来实现,方便观测直流电压上叠加的信号,通过平移以后,可使想观看的信号落在A/D的范围内,双通道独立可调。最初我们也想通过后期软件来处理达到这一步,但最终发现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A/D的量程范围是-0.5V 到+0.5V,当一个信号直流份量是0.7V, 叠加0.2Vpp方波,通过A/D以后,是看不到0.2Vpp的,因为超出A/D量程,后期也就无法处理,所以必须通过硬件使输入信号减掉一部分直流份量,使0.2Vpp方波落在A/D的量程范围-0.5V 到+0.5V内,就OK了,这也是专业示波器的做法,最终我们也采用这种方法。
触发点水平平移
    方便观察触发点前后的波形.
测频率:
    在FPGA内部构造了测频模块,绕过A/D直接对输入信号测频,由此可以测达100MHz以上的频率。
测电压:
    绕过高速A/D,因为它只有8位分辩率,改由处理器的 10 A/D对信号采样,精度更高,专用于测试直流信号。
电源设计:
    产品上有6颗高带宽电流反馈型运放,+5V共耗电90mA,-5V也是90mA,12只继电器最大共耗电200mA,还有32位处理器、FPGA、高速A/D,最终耗电将达500mA以上,很多电脑的USB可能无法提供500mA的电流,虽然USB规范中要求是500mA,但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我们预外接电源口。
总结:
     为了达到专业的指标,不惜成本,整个仪器用了19颗IC,12只继电器,70颗电容,99%为贴片元件,高成本的元器件包括FPGA、100MHz A/D、高速运放、32位处理器 等,品质更可靠,仪器的性能更上一层楼,最终的售价将比同类产品低,以体现我们仪器的性价比,普通的价格,专业的享受。

楼主:
100MHz双踪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第二阶段(2009-02)

                         测量1KHz方波信号
1KHz方波信号的快速富利叶变换,可以看到方波信号的奇次谐波(3次,5次......)份量比较大
PAL制式复合视频信号,可以看到行周期为64uS,与资料一致。

PAL制式复合视频信号,可以看到行同步头宽度为4.7uS,后面跟着色副载波,与资料一致。

[参考资料]
[参考实物]

[问题与改进]
第一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信号调理通道:
1、没有考虑到信号调理通道的耗电问题,ICL7660供电不足。
2、前级电压跟随器阻抗太低,影响前级衰减网络。
3、用继电器做增益调节,无法对增益进行微调,导致增益误差比较大。
4、没有在模拟信号上做平移,原先的设计思路是在后期显示时再做平移,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针对以上问题,第二阶段我们做了如下改进:
1、采用电流更大的负压发生器。
2、参照DS3102B专业示波器,重新设计电压跟随器。
3、采用压控增益控制器,这样可以对每个电压档位进行校准。`
4、在A/D前做电平平移,带来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是方便观察信号的不同部分,专业级的示波器都这样做的;二是同时用于调0,由前端通道会产生0点漂移,正好在这一级进行调0。
5、增加AT24C04做参数存储,包括每通道、每个电压档的调0参数,增益参数。
[第二版的硬件框图]
[关于电平平移]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后期通过软件平移,F-210 XP采用正是这种方式,优点是硬件成本低,但存在严重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第二种是通过硬件实现电平移动,缺点是成本高,需要增加一级运放,增加D/A产平移电压,但是优点是显示而易见的,DS3102B采用是这种方式,我们也采该方式。
[第二版PCB图]
                   (2009-02-11)
---------------------------------------------------------------------------------------------------------------
时间: 2009-03-18
                         第二版样机
    第二版样机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一直忙于调试,软件和硬件同时进行,总体效果令人满意,各方面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软件大部分功能已经实现,信号平移,增益控制,零点调整都已实现,出于保密等原因,其它功能不一一罗列,总之我们会考虑用户的使用习惯,设计非常易用直观的操作方法,同时功能也非常丰富,充分考虑各种应用场合,增加一些普通示波器没有的却又实用的功能,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多年从事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开发,从自身经验出发,我们会尽力做好各种功能,推出完美的产品,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经过第二版的调试,我们又积累了一些改进意见,信号调理通道还需要改进,主要是小量程测大信号失真的问题,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另外还有一些功能需要加进去,所以下来将进行第三版的设计,之后,产品就基本定型批量生产.

楼主:
100MHz双踪数字存储虚拟示波器
第三阶段(2009年4月)
第三版PCB图(4月3日),正在制板中,在这一版中硬件线路已经定形,已经去掉所有调试接口。

网友A:
NI是这方面的高手

楼主:
大公司做大众市场,小公司做小众市场.

楼主:
最终界面

网友:
这个比较有技术含量

楼主:
看来这里真正能搞技术的人不多了

网友B:
哈哈,你这示波器精度是多少啊?看了板子,精度绝对有问题,我知道你技术很行,不行也玩不出这示波器。
8楼: 看来这里真正能搞技术的人不多了
但这只能拿去忽悠学生吧?反正我再没钱我也得买一个上万的泰克示波器,也不敢拿你的玩意去做测试,玩玩我相信网站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可以做出来。

网友B:
但也不能自己就点水平,就目中无人了,牛叉的很啊。

网友C:
隔离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B:
看来这里真正能搞技术的人不多了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是这句话。是没有人顶他的好,就说这样的话。

楼主:
我做得好与不好不重要,但我一直要求自己在技术上下功夫,争取拿得出一点东西出来,再说山外有山,泰克示波器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任何东西都是过度的,我相信pa2792买得起好的示波器,但不代表我们每个做电子的都买得起,或者划不划算,在这里是希望与大家分享我的东西,如果我不分享这些东西,而直接请教你一些问题,不见得你用好示波器就回答得了.

楼主:
做这个还是有点难度, 比如前端电路, FPGA采样,其它都不算太难,如果有经验那只是工作量的问题,前端电路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产品的成败,前端电路我调了几个月,设计了很多电路形式,换了10几款运算,这不是一般的摸拟前端,而是要保证0到几十MHz频率信号都能通过的. FPGA是现学现用,以前没有搞过VHDL,只是有数字电路的基础,还好示波器的采样控制不算复杂,没有什么算法,其它PC软件,ARM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还好深圳电子市场比较发达,要用到什么偏门的元器件都能买到,外壳也很容易定做,否则可能半年内还搞不出来

楼主:
王工在坛子里是久闻大名,你说的隔离是非常重要的,这款示波器现在是没有隔离的,我们有一个用户拿到我们示波就去测220V市电,结果全部烧黑,这是很多刚入门的工程师容易范的错误,我们现在有在探头地线上接了自恢复保险电阻,以减少错误用法引起的问题。
     当然我也考虑过做隔离电路,但感觉有一定难度,如果在前端做,隔离电路的带宽可能做不高,需要保证整个通道的性线,供电功率,电路也变得比较复杂,所以现在没有考虑这样做。

楼主:
另外一种方法是在USB这边来做,这里的信号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不过频率也很高,但有一定的可行性,了解了一下,市面上USB隔离器600元/个,不知道为什么成本这么高,有时间再研究这种方法看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干脆做成无线转输,比如2。4G,蓝牙,自然就是隔离的了。
    不知道王工有什么高见。

网友B:
楼上的王工才是我崇拜的,平易近人,乐于助人。

网友B:
应该在USB通讯端做隔离比较好吧?前端探头做隔离,保护是否会大大影响精度?地线串保险,有没有相当于接地不良,测试数据受到影响的问题?

网友B:
通讯不做隔离,客户省了小钱,花大钱。我刚刚进公司初,有一款产品为了精度,没有使用电压互感器隔离,而是电阻分压采样,用电脑下程序时,仪表必须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但维修员为了省事,直接市电供电下程序,电源开关一开,电脑马上炸机。

楼主:
估计王工有高招,当然可能你也花了很多心血,我也一直在想前端隔带宽,性线,精度问题,是不是用光耦隔离?

  或者再加一个MCU传门负责与PC通信,然后再用232与示波器通信, 232就可以用光耦隔离了,可能通信速率就不能太高了。

   保险电阻的电阻很小的,差不多为0,对于输入阻抗1M欧的示波器不会影响测试,只是当使用不当时有大电流通过时,电阻迅速增大。

楼主:
目前来说还是有很多仪器没有隔离的,需要我们工程师具备一定的常识和习惯, 举个简单的例子,万用表插到10A电流档,忘了插回电压档,支接去测220V或者电路中的电压,估计最牛X的工程师也帮不了你了。

楼主:
恭候大作!到时一定要通知俺啊

楼主:
我现在也在忙一个产品,红外接收头检测仪,采用STM32的Cortex-M3处理器,看中的是它的高速12位A/D,唯一序列号,这个做加密很有用,没办法现在盗版太昌狂了,等有时间再分享一些我们开发的其它产品,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从简单到复杂,有成功也有失败啊。

网友D:
说实话,做出这个的确不容易,要很多精力,和很好的能力,楼主值得鼓励
不过我提个建议,不如再弄个芯片,配个LCD屏,不要做虚拟的,增加成本不多,反而容易让大家接受
你的电路没隔离,直接接电脑,我为我的电脑担心,万一不小心误操作的话,怕毁了我的电脑,成本再低也划不来了
另外,现在我做东西的时候,电脑在一旁开着,显示图纸或其他资料,不想让这个仪器占用我的电脑桌面

楼主:
TO:aihe

我们现在加了自恢复保险丝,限流500mA,不会烧电脑。
做个独立的不是不可以,但效果不见得好,操作不便,显示内容有限,而且寿命不见得长,我的台式示波器才几年LCD老化已经模湖不清了,开发相对PC来说工作量要大一些,再说现在电脑显示器都是很大分辨率了,谁在上面不是跑几个界面窗口, 只是在便携上占有一定优势。

网友E:
如果是串行的adc,在adc和fpga中间加磁隔,ad公司的,速度也蛮高的

29# apple

网友C:
那种级别的自恢复保险丝对于“强电”来说基本等于无……
不信你可以串个灯泡接上交流电看看

网友F:
建议LZ开源,也许有点价值....,

卖,就算了吧....

网友G:
这个肯定是有需求的.

不过我记得**那有个哥们也搞过这个. 具体参数忘了. 而且我几个月前到处转的时候也见一个项目外包做这个, 具体参数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看性价比和如何推广了. 不知道LZ的性价比有没有绝对的杀伤力优势. 国内的竟低很厉害.....(我推广串口转以太网模块, 因为技术上的优势, 价格可以做到市面最低价格的1/4, 以方便彻底的消减对手.)

除此以外, 那个"唯一序列号" 实际上基本上也是防不住盗版的. 只是增加盗版的难度.

还是想想如何在推广的时候打出自己的品牌吧! 没有品牌, 到时候一切回零

楼主:
楼上说得很道理,东西好不好在国内好象不重要,拼的是价格,不过价格是把双刃剑,杀敌1000自伤800。

“唯一序列号”我们何以做到盗版的难度相当于开发一个产品的难度。

楼主:
能做到低成本,很多时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上游供应商支持程度的问题,或者找到低成本的器件。

网友G:
楼上说得很道理,东西好不好在国内好象不重要,拼的是价格,不过价格是把双刃剑,杀敌1000自伤800。

“唯一序列号”我们何以做到盗版的难度相当于开发一个产品的难度。 ...
引用 楼主:

杀敌1000自伤800。 绝对是这样的. 呵呵, 除非根本就不想赚钱的情况.....

网友G:
能做到低成本,很多时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上游供应商支持程度的问题,或者找到低成本的器件。
引用 楼主:

技术创新也可以将成本降低.

目前我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的成本

楼主:
技术有时已经不值钱了,老板为了降低成本,不断的更换IC,不断地重写程序,
技术创新当然可以降低成本,但竞争对手也会创新,好象现在没有什么技术你可以独享很久。

网友F:
建议少发“软文”....

要么交流技术,要么到适当的地方练摊。

网友H:
good reference to ehance my ssytem design ability

网友I:
呵呵
虽然我技术还很一般,但我想说的是,没有技术的或技术含量不高,质量也不高的东西只会多增加一些未来垃圾!
希望你的示波器不只在价格上有优势!!!

楼主:
看来只会做垃圾的人不少。

楼主:
对21IC的技术牛人来说,这里的任何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垃圾,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来这里狂垃圾堆,如果这么说,再发布一个我们开发的垃圾软件。

网友J:
厉害啊,要不要收我做徒弟

楼主:
我们不培养竞争对手!哈哈!

网友K:
我只知道仪器是用的,不是买来折腾人的.

楼主(2011-01-01):
说得太对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精益求精!

楼主(2013-03-11):
现在这套示波器开放源码出售了。

网友L(2013-11-13):
引用 网友M:
俺也做了一款。。
比谭工的电路设计简单些。。
功能基本是一样的

怎么没见你的分享呢?换打算用你的做一个玩玩呢

网友N:
支持楼主。很严谨!我相信上面说风凉话的人大都做不出来。

网友O:
1、看楼主用了双层板,抗干扰能力如何?
2、计算机与板卡间未隔离,怎样保证操作错误时的计算机安全。
3、对信号测量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4、能否做到实时的反应信号的变化,是否存在延迟。
5、作为产品卖的话,可靠性如何?
6、输入电路的保护是否做好,在操作错误时不会出现损坏。
7、上位机软件是否易用,显示是否清晰,稳定性,兼容性是否都考虑过。建议把上位机软件发上来,让大家测试下,提一些改进意见。

网友P:
继续努力,望早日看到你修成正果.

网友Q:
期待,期待!!
虚拟显示器真的有许多优点,由于现在市场价格比较高.一直没有使用.
希望你们可以把它的价格做下来,
还有,最好可以用在手提上,这样以后外出调试项目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