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的集成放大电路错误在哪里

楼主(2010-11-27):
(无正文)

网友A:
对mic不太懂。
但是能看出来运放Lm_in没有直流工作点。

试着lm_in加上下拉作为一个静态工作点。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本人菜鸟,但是这个同向放大电路是书上的标准电路

网友B:
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需要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工作点一般设在VCC/2左右

楼主:
您好,请问具体下拉是怎么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C:
电源换成双电源,R6前端对地放个47k电阻试试。

楼主:
我只有一个电源,是单电源的问题,我按照单电源的接法已经改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但是,只有在对咪头吹起的时候才有比较大的变化,在有声音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原因,哎,这个东西可真是麻烦。

网友D:
驻极体话筒,有极性,注意别接反了,外壳是GND,接反了灵敏度很低。

网友(2012-09-04):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也是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现在正在纠结中,不知道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E:
这个电路C4作为一个隔直电容(滤波电容),缺少一个电阻R。
在C4右边加一个电阻4.7K接地,C4改为0.1u。R6不要。
这样子就应该就能够正常放大了,但是信号会失真,因为只能放大交流信号的上半部分。

真正在单电源情况下好用的放大电路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E:
图片看不了进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