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0-11-27):
我做了一个SG3525驱动输出加8050 8550图腾,做好后街通电源有两种现象
1.;输出没有电压
2;8550马上冒烟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怎么会事

网友A:
烧图腾一般是因后面的开关管烧毁致栅源短路,电源经图腾其中一管直接到地

网友B:
先把8050和8550取下来,用示波器看看3525两输出端波形是否正常。
再将8050和8550接上但不接后级,再看看插座上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C:
调试一步一步来吧   一下接上 万一有个焊接或者什么错误  就完全报废了

网友D:
电路需要修改,R2,R10限流电阻增大,在三极管上各并快速二极管。其次电路属于开环,脉宽最大。

网友B:
5楼说说,为什么“R2,R10限流电阻增大,在三极管上各并快速二极管”?

楼主:
我还没有接到开关管上,就是给驱动加了个12电源8550就冒烟了,我只在测量3 4有没有输出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3525不加图腾最多可以驱动几对75NF75啊 谢谢

网友B:
8楼:
这与开关工作频率以及你对脉冲上升下降沿陡峭程度的要求有关。频率低,对陡峭程度要求低,驱动10对也有可能。频率高,对陡峭程度要求高,驱动一对也困难。

楼主:
怎样知道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E(2020-02-23):
赚点积分下载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