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11-27):
请教各位前辈:
      小弟在一个单端转差分的输出端(输出只接示波器,无其他负载)用示波器检测到一个工频的正玄干扰,Vp-p=14V。感觉应该是市电通过空间耦合进来的,因为首先我的电路是浮地的,其次我在这个转换芯片的电源端和输入端均量不到这个干扰信号,当我在输出端加一个小于1M的电阻时,干扰就没了。
       个人认为,是由于干扰源本身能量很小,在回路加大负载后,干扰信号由于负载过重而消失,可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大输入阻抗的电路都容易引入这种干扰??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加1M欧电阻,这个负载对运放来说是很轻的,不会造成负载过重问题。
输入端测不到而输出端能测到,恐怕另有原因,很可能你的探头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