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大叔 SOS OB2269求助~

楼主(2010-11-27):
如图,我把FB脚悬空,它怎么还输出大约0.3HZ的脉冲啊?RT脚也输出0.3HZ的脉冲,不过,幅值小些

网友A:
会不会产生自激振荡呢 ?新手也进来学习的……或者其他作用

楼主:
我已把FB脚断开 ,而且我看资料,FB只是作为输入的啊

网友B:
断开了反馈纠等于开环了,2269过压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伟林大哥,不管我是不是把光耦街上,为什么总是输出如下波形?
下面是FB波形
底部为0V   pwm关断
顶部为6V   FB开路
上面是VIN的波形

网友B:
你测得是哪个地方的波形?vcc?cs?fb?

网友B:
没见过2269有vin脚位啊???

网友C(2014-07-24):
FB脚的原理是输入,从应用图看,是光耦的三极管就可以控制,所以FB脚一定内部有恒流源,外部的三极管下拉才能控制
这点你可以参考FAN7554的资料看看内部电路图,两个在FB脚的接法有点像

网友C:
芯片工作频率反比于RT脚的电阻,你的RT脚悬空,频率低到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