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干扰到单片机,一般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0-11-27):
最近生产的一批产品出现批量故障——输出讯号不对,经测试是单片机受电机干扰(去除马达负载,讯号很正常)。我的电路马达上就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和104的电容。马达是12V的380电机。8000转的。

网友A:
是单片机复位了。还是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受影响。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和104的电容直接连到电机引脚处效果较好

楼主:
是单片机复位了。还是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受影响。
引用 网友A:
从输出的信号上看是受干扰了。不是复位。我有30ms的低脉冲输出。加上电机的话。用示波器看输出30ms脉冲的这个IO口。有时候回不到高电平。该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C:
加个非门隔离下IO,布线注意点应该没啥事

网友D:
可能是Vdd受干扰所致,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有无马达的波形。

网友E:
我目前也受到马达的干扰,头都大了,我是电机正(反)转的时候突然外部给一个刹车停止,有一个冲击电压。不知道如何解决。难道也是在电机两头直接加一个电容吗?我24V电机

网友F:
是电源受影响了。最根本的方法是单片机和马达的电源分别供电。要不你马达的电源线上串磁环(不根本)。

网友G:
输出信号线有没有做上拉或者下拉处理?

网友G:
最好能把电机部分的电源和地部分的PCB图贴上来。

网友H:
电源隔离后再看看是否OK!

网友I:
是电机状态转换时,电源电压变化太大而产生的干扰。

楼主:
我的这个产品是属于配件产品。电源是终端客户的主板提供的。改不了。不过先找问题的根源。按yewuyi的方法。先隔离电源看看什么情况。看一些马达驱动芯片上加RC。这个RC应该有此功效。也不知道这个RC是怎样取的?TO pa2792:输出是用推挽方式。没有加上/下拉

网友G:
你的扩展板有没有加电解电容作为储能电容,避免电机运行时的电压瞬时跌落。

楼主:
我将单片机单独供电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如何下手呢? TOpa2792: 加了电解比较小100uf的。

网友J:
续流二极管,TVS管,RC吸收能量。

网友K(2012-05-24):
RC该怎样取值合适?12V的150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