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程序语句的意思,很简单哦

楼主(2010-11-27):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是关于中断0 .......?

网友A: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这个需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MCU,具体你可以查该型号编译器手册中关于中断部分的定义。

网友B:
这个和51的貌似一样

网友C:
最基本的51有5个中断源,这个貌似是在指明外部中断0哦

网友D:
应该是51单片机里面的吧,pic单片机貌似没有中断的编号

网友E:
在51中应该是中断编号0,使用寄存器组0

网友F:
51中断0服务函数

网友D:
51的中断

网友G:
51的中断,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