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语句的含义

楼主(2010-11-27):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是关于中断0 .......?

网友A:
明显是单片机用的C语言。
看样子像是51/52系列的,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 使用寄存器组0

网友B:
LZ 貌似正解。
中断入口和用法都符合51内核单片机的写法

网友C:
这是中断0的中断服务程序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