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一个管发热厉害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27):
推挽电路一个管发热厉害怎么解决?基极加47欧均流电阻,Ib最大值3mA,射极加0.5欧电阻,Ic最大值3A,但带8欧负载还是有一个管很热,输出电流不是很大,两个三级管用的是TIP122,TIP127,是对管,但我没有严格配对,没条件!

楼主:
后面Tr4,Tr6,和Tr5,Tr7用达林顿管代替,因为手头没有其他的功率管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先测量静态电压和电流,各管电流必须逐个测量。
再测量动态工作情况,各管电流也应该逐个测量。

网友A:
另外,用示波器看看是否存在寄生振荡。

楼主:
还是没明白啊,静态时候122的Ube为1.05v,127的Ube为0.95v,这可能是122发热的原因,我该怎么调呢?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没有寄生振荡

网友A:
7楼:
测静态和动态集电极电流。

网友:
在IC1正相输入处1K电阻串个47U电容落地。

楼主:
10# 28936851 作用呢?

网友B:
可以加散热片的

网友C:
直流偏置不当,有直流输出,输出加电容隔离。

网友D:
OCL电路,输出勿需隔直电容,否则失去双电源供电的意义。
运放反相输入端的9.1k,1k电阻决定交流增益为20dB,输出中点直流电压10倍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先看中点电压正常否,去顺藤摸瓜

网友D:
把各管管脚电压标出来,才可以远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