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11-27):
想选一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50~+200摄氏度,分辨到1度,精度为2%。

楼主:
那个DS18B20,温度范围不满足要求,想找个满足测温要求的,最好也像DS18B20一样是单总线通信

网友A:
DS18B20和DS1820啥区别?

网友B:
DS18B20是美国DALLAS公司继DS1820之后推出的增强型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C:
这个温度级别,一般的温度传感器达不到吧,最大也就-50~+150

网友B:
如果不行,考虑用热敏电阻来分段测

网友D:
那个就太麻烦了,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C:
好像有这样的,不过没用过,只听过

网友A:
那就用热电偶吧,他的温度范围比较宽,看来比较适合 你。

网友B:
哦对,热电偶比较适合高温,要是低温就不行了

网友E:
用三极管.

网友F:
最好用PT100或PT1000,如果还要便宜就用CU50电阻,不要用热电偶,价格贵,一般来将热电阻用在600C以下,热电耦用在600~1100C

网友D:
只能用PT100了。
CU50用不了

楼主:
PT100也有好多种,具体型号怎么确定。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我在网上看,好像不同公司生产的选型也不一样,对照他们给的表,感觉还是不好选。有的选出来了,但是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G:
找个带AD的MCU,用B级Pt100和100欧姆精密电阻串联,测分压值查表换算,需要达到2%精度的话倒推看一看需要多少位的AD了. pt100有点贵另售10几元吧

楼主:
用个温度范围宽点热敏电阻,用ADC采样再分级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到了,不知可行不可行

楼主:
找个带AD的MCU,用B级Pt100和100欧姆精密电阻串联,测分压值查表换算,需要达到2%精度的话倒推看一看需要多少位的AD了. pt100有点贵另售10几元吧
引用 网友G:
嗯,不错,多谢

网友I:
有-50~300度的NTC测温电阻,可以百度看看,我们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