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高频电路问题

楼主(2010-11-27):
我用multisim仿了个振荡器和小信号放大器,单独工作的时候好好的,但连在一起就出问题了,振荡器不振荡了

楼主:
振荡器电路

网友A:
问题描述得太简单。
有可能是后级对前级造成了过重的负载。
可以用相当于后级输入的一个电阻接到前级振荡器输出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电路图了

网友A:
6楼:
振荡器已经有一级缓冲,故放大器不会对振荡器造成太大负载。
不过,电路中各元件参数有些不合理。例如,振荡频率相当高,耦合电容却用得很大。

网友B:
频率多少?C6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率是24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设计,要做一个24MHZ的收发板,选参数没经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书专门介绍耦合等等方面的书啊

网友C:
接入系数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设计为部分接入,阻抗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