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ADC检测音频信号问题的疑惑

楼主(2010-11-27):
请教坛子里的前辈,现用一个AD转换芯片加MCU能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吗?
比如说200mV左右的mp3音频信号接到AD转换的输入端,用一个MCU对AD输出端的输出量进行处理,通过音频信号幅值的高低控制MCU的一个端口的PWM方波的占空比?
听师兄讲过这里面涉及到数字滤波器,不是很明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那得看你要控制什么

网友B:
能,但要注意你所要处理的是什么信号:信号不同,选件不同

网友C:
LZ可以做一个LED随音乐闪烁的功能。
肯定是可以实现的。用ADC采集的主要音频信号的幅度,至于音色音质之类的东东一般采集不到,要用专门的软件才可以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ls,如果要进行数字滤波,做一个低通数字滤波器该怎么实现?:handshake

网友D:
为什么要接呢?我觉得要看是用什么AD芯片吧,采样速率及转换速率

楼主(2010-12-31):
谢谢大家的参与回复~~~

网友E(2015-08-25):
引用 网友C:
LZ可以做一个LED随音乐闪烁的功能。
肯定是可以实现的。用ADC采集的主要音频信号的幅度,至于音色音质之类 ...

斑竹,这个要怎么实现,现在我想做这么一个,给个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