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驱动该如何入手

楼主(2010-11-27):
项目安排我去写一个触摸屏驱动,控制芯片是Cypress公司的CY8C21434,请问各位大侠,我该如何入手??

网友A:
在网上搜搜,应该很多吧

楼主:
在网上搜到的一些TouchDriver都是基于S3C2440平台的分层驱动模型

楼主:
如果是独立的触摸屏控制芯片,一开始怎么编写这个驱动的框架?操作系统用的是WinCE6.0

网友B:
当你触摸屏幕时,你的CY8C21434会记录到电压的变化,X,Y轴的都有,然后通过解码芯片得到X,Y的坐标值.再把这个值放入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C:
驱动一般都是看data sheet,它要你怎么初始化你就照着做

网友D:
一般都是些那些寄存器的值,发一些命令给芯片,其它的它自己会去处理.

楼主:
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明白,你能提供一些例子给我参考吗

网友D: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楼主:
好吧,我搜搜,先结贴了

网友E:
这个型号可不是CY推荐的型号,你最好用truetouch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