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我是刚开始接触这个芯片,今天在安装PSoC Creator 1.0后,每次启动都出现让一窗口,让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如图所示,不知道这个如何申请如何解决,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在官网上用邮箱注册个账户就好了

网友A:
再用那个账户在图上那里注册

网友B:
也可以选择后面那个register, 实际上它应该是register l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