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AM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无正文)

网友A:
全部等长,信号线走内层,或者你找找CPu的资料,关于DDRAM那块一般都有布线指导的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了,主要是等长,其实走不走内层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参考平面完整就好了

网友C:
刚画完一块DDR的板子
我的约束规则:数据组0、数据组1、控制组,各组分别等长,数据组之间长度差不超过400mil,各组之间空气间距20mil以上;组内线宽6,空气间距18mil;控制组在表层,微带线;数据组在内层,带状线;所有走线用50ohm阻抗控制;DDR走线区域内地平面非常完整

网友C:
另外,时钟线是差分线,等长,并用地线保护,地线上打几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