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高人解决变压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下午刚买回来一个变压器,这个是叫卤素灯电子变压器,输入220v50hz的输出时12v交流电35hz功率因数0.99。输入功率20~50w。可我插上电源后在输出端只有0.7v。我是用万用表的ACV 200v档测的。但老板说接到12v的灯上是正常的。壳子上写的是输出交流12v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是比较好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它会自动检测负载,每秒大约一两次。若无负载则不输出,检测到有负载才输出。一般需要检测到接了相当于最大负载的20%以上才开始工作。
例如,Philips生产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就都是这样的。

楼主:
maychang 老师的意思是我要想测到它的输出电压必须接上负载吗?可我到没有这样的需要交流电供电的负载啊!而且我买这个是想做一个电源用的,现在好像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啊!

网友A:
这种卤素灯电子变压器必须接负载才有输出,前面已经说过了。负载可以用个卤素灯,也可以用汽车上的灯泡。
你大概看错了,输出是35kHz,频率相当高的。
拿这个东西做电源用,因为其输出是35kHz被100Hz工频调制,所以需要整流才能够得到直流。整流管必须用快恢复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如1N4007是不能用的。滤波电容却需要用得很大,和普通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一样大。
这种卤素灯电子变压器很适合对多个需要互相隔离的小设备供电,例如多路模拟量数据采集。每个小设备只需要用一个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变压器即可,体积很小。整流可以用1N4148,电流可达数十mA。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的指导!

网友B:
加个小负载测试,或者改成用直流档位测试。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直流档测没有数值,只有交流档给了小面子0.7v。我后来在想为什么maychang老师说要1N4148来整流呢?我看了4007的说明书电流能达到1A啊。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道理呢?

网友A:
7楼:
1N4007只能用在1kHz以下,频率高了受不了。1N4148可以工作到数MHz以上,而且价格便宜。
这种电源,输出是频率数十kHz,1N4007已经不行了。如果需要较大的电流,应该选用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