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小问题

楼主(2010-11-27):
C语言中,有goto这个语句,但是一般程序中不提倡使用该语句。现在的问题是,goto语句想要跳转到其它文件中定义的标号处,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B:
只能从一个句子内部跳到外部,跳到另一个函数,这个应该不行

网友C:
用其他语句也行啊,干嘛非得用这个

网友A:
好像不能跳这么远吧

网友D:
goto语句只能在所在的函数内部跳转。

网友C:
goto语句只有在特殊需要的时候用

网友E:
你闲的蛋疼 想用goto跳别的文件?

楼主:
确实eggache。。。:L

网友F:
汇编综合症

网友G:
把其他文件的代码复制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H:
嘿,楼主问题很糟,楼上回答的更扯

网友I:
很少遇到。。。
我的理解是容易造成死循环!!!

网友J:
如果是标准C,有个longjmp的语句。

网友K:
把其它文件的代码COPY到这个文件里来就可以了

网友L:
好像跳不了这么远吧!!况且何必要用goto呢。把所需要用的COPY来不就行了,安全~~

网友M:
楼主思想活跃,写程序是大才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