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路

楼主(2010-11-27):
请各位老兄给看看这个电路,下面这个电路是怎么得来的啊???

当由X1-9至X1-19之间建立起的闭环控制电路正常接通时,X1-9与X1-19两点的电压相同,通过计算其电压分别为:
R=R89+(R53+R52)∥(R91+R53+R52)=90.4kΩ
I=U/R=0.24mA
U1=U-U89=14.1V
U9 =R52/[R53+R52]× U1=12.8V
U8=R52/[R91+R53+R52] ×U1=11.75V

谢谢啊!!!!

网友A:
“两点的电压相同”是因为“闭环控制电路正常”。

楼主:
谢谢啊,这个了解。想明白这个计算式子怎么理解啊?搞不太明白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我是初学者,各位大哥们帮着说说

网友B:
都很简单啊:

R=R89+(R53+R52)∥(R91+R53+R52)=90.4kΩ

要计算R89的电流,就得找出将通过R89的所有电流支路:
1.24V--R89--R91--R53上--R52上--地
2.24V--R89--------R53下--R52下--地
当闭环成立时.上面支路才成立.要不是支路2不成立.
闭环时:两支路在R89的下端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R91--R53上--R52上 与 R53下--R52下并联.
就得到了这一总支路电阻的计算方法.
R89串联上面的并联电阻.
即R89+ (R91+R53上+R52上)//(R53下+R52下)

2.I=U/R=0.24mA
有了总支路电阻.就可以计算出R89的电流了.

3.U1=U-U89=14.1V
这是24V减去U89的电压(R89=R89*I),就得到了R91--R53上--R52上 和 R53下--R52下的电压了.

4.U9 =R52/[R53+R52]× U1=12.8V
U8=R52/[R91+R53+R52] ×U1=11.75V
分别计算R52上和R52下的电压.
从而得到Pin8 Pin9的电压.

够详细了吗?相信你老师也不会说这么详细给你听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要是学校的老师有你这么仔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