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MSP430 第二晶振起振C程序

楼主(2010-11-27):
#include <msp430x24x.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oscdly;
  BCSCTL1 &= ~XT2OFF;
  do
   {
    P5DIR |= 0x10;                            // P5.4= output direction
    P5SEL |= 0x10;
    IFG1 &=~OFIFG;
    oscdly=255;
    while(oscdly--);
   }
  while(IFG1 & OFIFG);
  BCSCTL2=SELM_2+SELS; //SMCLK and MCLK uses XT2
}

运行到while(IFG1 & OFIFG);的时候就下不去了,看了下值IFG1=0x06,OFIFG=2;
请问那里有问题。单片机型号是MSP430F249,

网友A:
我正在学MSP430,从LZ说的OFIFG=2来看是XT2没有起动成功,
程序里没有看门狗的设置,关看门狗看下!

楼主:
已经把看门狗关闭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