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效率更高的方法??

楼主(2010-11-27):
将00 01 10 11 二进制计数顺序改为 00 10 01 11大家是怎么做的 ???

网友A:
“更高”是比较出来的,比你原来的方法效率高才可以叫“更高”。

网友B:
有规律就算法,没规律就查表。

楼主:
只有四个数,我是采用比较笨的办法,就是检测到中间两个数,然后对调。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其它的办法??

网友C:
这是“左加”运算,不明白LZ是C的还是FPGA的?

楼主:
是c,“左加”楼上能说的详细点吗??用c怎么用最少的语句实现“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