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奇怪的事情

楼主(2010-11-27):
我用义隆单片机EM78P153S(SOP14)做一个遥控器,P67,P66做输入模式,其余端口做输出模式,我用S1+S9做一个RC5格式切换,用S1+S3做NEC6122格式切换,当我按S1后,按S3键,切换到NEC6122格式正常。当按下S1后,再按下S9,却怎么都不能将P67端口拉到低电平,很是奇怪。单按S9键正常.当把S9键换成S7键后,再按S1+S7键却也能将P67端口拉低,但S9却不能(P60是一个外部中断端口腿)

网友A:
电路问题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电路那有问题?

网友B:
如果用仿真器,建议单步调试

楼主:
我用仿真器测试是好的(电路连接是一样的),但是烧入出来,就是不行,我用的PCB板是纸板,碳油的线路(做遥控器的),我把这两个按键的输出口换一下也可以判到键(S7跟S9键),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B:
在每次读键盘口电平之前,插入几个空等待指令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