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来看看

楼主(2010-11-27):
有一小问题请教下各位大侠,想在ST7920控制的lCD(带字库)的第一行做一向左循环显示10几个汉字,麻烦指点下,给个参考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用一个数组存放汉字内码,定期对数组进行移位,然后刷新一下LC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侠,恕我愚钝,给段c语言参考程序,好吗?谢谢了。

网友A:
void main(void)
{
        int i,len;
        char ch;
        char str[]="asdfghjkl1234567890";
        init();
        .....
        while(1)
        {
                if(flag_1s)//假设1秒钟移位1次,在定时器里每隔1秒钟就把这个标记置1
                {
                        flag_1s=0;
                        len = strlen(str);
                        //字符串循环移位开始
                        ch=str[0];
                        for(i=0;i<len-1;i++)
                        {
                                str[i] = str[i+1];
                        }
                        str[i]=ch;
                        //字符串循环移位结束
                        disp(ROW0,str,16);//刷新显示
                }
        }
}
实际中往往是用指针的方式,而不是循环移位。因为指针只需要改1个变量就行了,效率要高得多。

网友A:
对于汉字或者混编的情况,还要改改代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