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C驱动DM9000AEP问题

楼主(2010-11-27):
我做的学习板上扩展了一个DM9000AEP,从网上下载了安富莱网络测试程序“Ex011-TCP通信_uIP”,在址改了,也修改了相应的FSMC的初始化及DM9000的IO和DATA的地址,编译过了,也可以稳定地读出ID号,但DM9000AEP的LED指示灯就是不亮,想问一问可以检查什么寄存器看到DM9000的工作状态呢?我看了GPR的0位=0,即PHY打开了电源的。现在没招了,到这里来请教,各位:o读MAC是自己添的,打印ID号也是自己添加的。
**************************************************************
Example Name : uIP TCP Demp
* Update Date  : 2010-02-01
* StdPeriph_Lib Version : V3.1.2
*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 QQ    : 1295744630
* Email : armfly@qq.com
*************************************************************
DM9000AEP ID=0xa469000
DM9000AE Detect Ok, vid&pid = 0A469000
uip_inituip
ip address : 192,168,1,10
uip route address : 192,168,1,1
uip net mask : 255,255,255,0
MAC_ADDR:00:60:6E:90:0A:AE

楼主:
网络相关的图纸。网络的片选是用NE3(PG10脚)译码得到,地址偏移是0x14和0x16,网络程序是用查询方式。

网友A:
DM9000可以上百兆吧?

网友B:
我做的学习板上扩展了一个DM9000AEP,从网上下载了安富莱网络测试程序“Ex011-TCP通信_uIP”,在址改了,也修改了相应的FSMC的初始化及DM9000的IO和DATA的地址,编译过了,也可以稳定地读出ID号,但DM9000AEP的LED指 ...
引用 楼主:

但DM9000AEP的LED指示灯就是不亮
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检查一下DM9000的25M时钟。

楼主:
时钟是起振了的,稳定的25M。我现在基于以前做好的一个DM9000AEP的模块,在板子上先测试一下代码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该模块是稳定的。

网友C:
不好说,说实话,我也买了这个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玩呢!

网友C:
王老兄,您也在啊

楼主:
我用以前做的一个外扩的DM9000AEP的板子就能正常,所以我肯定,是这个板子上网络这一片的电磁兼容出了问题了。程序是没问题的。唉!我做了不下10次DM9000的布板,均是正常的,没想到这次竟然出这样子的事情。

DM9000芯片的地平面需要分离出数字与模拟两部份并通过一点连接在一起。以前全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的,这次就偷懒了,把DM9000用的电源用磁珠分离出来后,整个芯片部份用了同一片地,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D(2011-06-08):
附件是最新的DM9000AEP DM9000CEP  设计资料,请各位朋友参考.

DM9000AEP 200N.rar

网友E:
能了解下这个模块大概什么价位吗?

网友F:
请问下11楼,你的这个板子RX+-,TX+-有走差分线吗?我打开layout看感觉好像没走差分哎

网友G:
我也想知道板子价格

网友D:
LS 童鞋可以联系我呀. 据我多年的经验,网络差分线尽量等长,但不需要完全等长就可以.估计13L是看到没有"完全等长"吧?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说说你感觉好象不是的是在哪里.咱也学习下.

网友H:
用w5100吧 才20不到

楼主:
这个问题嘛在三个月前搞定了哈,第一,走线有点错,第二(主要的)走线的电磁兼容不好(主要是16位数据总线那一端)!现在改了第二版,好得不得了,很稳定。HOM3103 V2了。呵呵!

网友I:
看来布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J(2011-07-11):
需要提供技术您可以联系下我,谢谢

网友K:
ZCT6  很经济的芯片,,,LZ有眼光

网友L(2012-02-20):
我看了一下 ,你使用的是DM9000DEP,现在已经停产了,可以推荐一下DM9000CEP ,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M(2012-12-27):
驱动初始化部分不完整。

DM9000A DM9000C  8bit/16bit processor bus接口,适合无MAC接口的CPU扩展网络接口
DM9161A / DM9161C  PHY芯片适合有MAC接口的CPU扩展网络接口。

提供嵌入式网络硬件及软件设计咨询,uIP  / lwTCP/IP 代码移植。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