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帮我介绍一款带控制端的LDO,谢谢!

楼主(2010-11-27):
以前用过的LDO是CE作为控制引脚,当为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有效,现在我需要一款控制端为低的时候输出有效的芯片,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呢?

网友A:
加个东西反向下吧

网友B:
加个三极管反相,别告诉我不会接。

网友C:
少.

你想想.一般启动都是从没到有才算为启动.
所以一般电源类的EN都是从无变有有作为启动.

如果你是加三极管反相作为启动.
如者是找到是底电平为启支的LDO时.

要注意:  无----有-----低(无)         这个跳变的处理.

网友D:
呵呵,估计LZ的PCB设计完毕后发现了这个错误,于是想如此对付交差!!!

网友E:
有,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有!
但是可能不好买,你查下AME(安茂)的网站上,其他家应该也有,不过确实少

网友F:
夜巫医一针见血,哈哈

楼主:
不是因为我的pcb话错了,是因为我的其他系统需要一个这样的应用,要是有了这个就好处理多了,外加三极管的办法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谢谢各位!

网友G:
少.

你想想.一般启动都是从没到有才算为启动.
所以一般电源类的EN都是从无变有有作为启动.

如果你是加三极管反相作为启动.
如者是找到是底电平为启支的LDO时.

要注意:  无----有-----低(无)         这个跳变的处 ...
引用 网友C:

多。如果低电平启动的话,假设最开始没电,可以认为是低电平,那后面就有电压输出了。。如果有上拉的话可能问题不大,也是有可能上拉也没有用的,这就要注意控制端的设计了。
其实高电平有效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