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在受到外部刹车的时候冲击电压如何消减掉

楼主(2010-11-27):
在一个“电瓶车”控制器里面,电机正(或反)转的时候突然外部给一个刹车停止,有一个冲击电压。不知道如何解决。我24V电机,控制是采用H桥电路,控制一个电动机的正反转,但是停止是通过外部的堵转来停止的,在停止的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高的冲击电压反馈到电源上,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案解决这个冲击电压,采用电池供电,电机功率在60到90W。

12v端一般情况下只有50ma左右的电流,但是过几秒钟因为扬声器的左右会有一个瞬间150ma电流,但是时间很短不超过3秒。我用手触摸D882只是稍微有点温度,我已经加散热片了,但是还是经常烧这个稳压二极管跟D882!我怀疑是电机堵转时停止电机产生的冲击电压太大,堵转是常态。这个电压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得到的!

网友A: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并且说明你是如何观测到这个“非常高”冲击电压的。

网友B:
电源加个二极管给电机供电

网友C:
检测马达的电流,检测到电流超过一定值后就立即切断马达电源,另外要注意适当的马达续流保护即可。

否则的话应该使用软件关断,堵转方式的电流肯定要高一点。

网友D:
接4个快恢复续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A:
从图中看,电机刹车甚至堵转,不会造成电流向24V电源倒灌引起电源电压升高,只会使电机电流增大。

“我怀疑是电机堵转时停止电机产生的冲击电压太大,堵转是常态。这个电压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得到的!”
怀疑是怀疑,你确实用万用表接到24V电源看到指针突跳或者读数突跳?“这个电压”是指你前面说的“冲击电压”?把话说清楚些。

网友E:
示波器才是硬道理

楼主:
maychang:你好,堵转的时候电机电流确实很大,但是堵转后在电流很大的情况下停止电机转动,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很高的电压的,目前用数字万用表有车辆到电压的跳动,但是调到多少因为万用表的反应时间问题,测不出来,看来只能示波器抓一下波形了!另外,D882这个管子我选择参数的时候有误,承受的电压太低。

网友A:
9楼:
问题可能不在电机上,而是在你的24V电源上。
把24V电源输出到你的H桥的线断开,另找两个电阻,一个阻值应该使电源输出电流大致为电机正常工作的电流,另一个阻值应该并联到前一个电阻上后使电源输出电机堵转的电流。
先将前一个电阻接到电源输出端,然后再接上后一个电阻,反复几次,这样模拟电机堵转。用你的万用表监视电源输出电压。如果仍有电源输出上跳,那就可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恩,这个方式确实不错,我的电源是24V的开关电源经过一个铅酸电池后在到板子上的,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是电源不稳定,我测试下拿掉开关电源后在测试下,如果我直接用电池供电还是有烧。的话应该就跟电源没有关系了

楼主:
但是我看了看D882的资料,感觉用在24的这个电路里面有点问题!准备换掉D882也试试

网友F:
3楼的办法较好,电机反电势大于24v,那个二极管就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