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0-11-27):
请教一个关于三极管放大倍数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三极管的电压放大倍数β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应用时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三极管在电路中的实际放大倍数β呢?请高手指教一下,先谢过!

网友A:
一种方法是实际测量。
多数情况,由电路设计来使得三极管放大倍数变化对电路工作影响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B:
深度负反馈可以平衡掉β变化的影响。在实际电路应用中放大倍数可以由负反馈确定

楼主:
请问maychang  你所说的测量不会是用万用表来测量吧?    听你们说的是β在电路中是变化的,为什么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当他设计一个简单的分压式偏置电路时,最开始就把β确定为60呢?我很是不解。请指教。

网友A:
4楼:
用万用表来测量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在焊接之前测,焊接之后要测量就很困难了。

至于你看到的那本书,我不知道是哪本,现在的教材鱼龙混杂。

楼主:
那当我们焊接在板子上之后,怎样来确定β呢?

网友A:
6楼:
不必确定。电路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

楼主:
就是啊,我自己做了一个分压式偏置电路,只是把偏置电阻计算出来了,最开始没有考虑β,现在我要根据我测得的数据跟理论值进行对比,当我计算是我不知道β该用多少,这是我仿真的电路,麻烦你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A:
8楼:
仿真图中的R4构成负反馈(并不很深),由此来使Q1电流放大倍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电路均可工作。

楼主:
哦  ,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学习反馈的原因,不知道反馈的知识,我先下去好好研究一下反馈的知识,谢谢你了哈!:handshake

网友C:
深度负反馈A=R2/R4

网友D:
三极管B(放大倍数)
只是三极管本身的特性
有专用测试工具:
学习时书中说的是:三极管特性测试仪
现在好像都是.

电路对这个要求是怎样就看设计,以前电路的特性了.
有些电路的放大倍数可以由电路本身的结构来确定.但一样都要求三极管的B比电路的放大倍数高.

网友E:
现在的管子,基本上在60-200之间,不要求太严格的话,用负反馈能解决问题!

网友F:
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