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完全的理解不了

楼主(2010-11-27):
这两个电路为什么都能工作  单片机的I/O口是输出一个4V左右的电压   而且两个电路的各点电压都相等   也调整过电阻  就是发光管还是一样的能工作  为什么???想了有一段时间了  问过很多人都说不行  但是我接的电路都可以呢

楼主:


楼主:
图片在下面

网友A:
一个共射放大(作开关用),另一个倒过来用(电流放大倍数小点)。原则上确实都可用,没啥大惊小怪的。

网友B:
有个说法是三极管EC互换也可以使用,EC反接后相当于一个β很低的管子,LZ应该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C:
同意cobraking的看法。

网友D:
原来三极管倒过来也可以啊 一会儿试验一下 呵呵

楼主:
哦 那就是说这个电路 要是当放大用的话就不行??当做开关用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高手多

网友E:
放大用也没有什么不行,但增益相当低就是了。
当开关用,必须保证驱动电流够用,否则也是不行。你的图中只需要四倍电流放大倍数,当然可以工作。

网友F:
原来三极管倒过来也可以啊 一会儿试验一下 呵呵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法叫:
倒置

P和N区没变,倒置用,就是将集电结当发射结用.发射结当集电结用.

原设计是发射结(电子)浓度高.集电结面积大

反过来用.放大倍数当然就会小了

网友G:
这种情况在所谓超β管上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