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器件编辑问题

楼主(2010-11-28):
小弟在用MULTISIM进行编辑电路图的时候遇到一个三极管S8050和S8550没有找到对应的封装,又不知道他的替代器件有哪些(9012和9013也没有封装),我想问下,各位在使用的时候是如果应对这种问题的呢?请给小弟支支招,在此谢过!

网友A:
仿真要什么封装?
选PNP和NPN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三极管不都是有放大倍数之类的限制吗?这些不用考虑吗?还有MOS管的话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楼主:
PS:我用MOS和三极管是用来进行放大作用的,所以这些比较在意,还希望大侠们帮忙给点主意啊

楼主:
额,没多少人关注的问题……低调自顶下……望高手光顾

网友B:
在线路里多串些电流,电压表,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波形,又不花银子的,哈哈,动手试比动嘴问快哦
有空就下载上面几本书啃啃,看看书中例子,很有启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会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