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平和3.3V电平的相互转换

楼主(2010-11-28):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5V电平和3.3V电平的相互转换。(本人用的单片机是5v供电的,但要和另外一光电传感器实现I2C通信,此光电传感器是3.3v供电的)

网友A:
有啊 看看1084 1085 都有 电脑主板上有这样的管子

网友B:
楼上,
你说的片子是电源转换芯片,不是用来做电平转换的。
楼主,
不是5V接3.3V都要加转换的,你要看来芯片电参数再决定是否要加电平转换。

楼主:
传感器的输入电压最大为3.8v

网友C:
使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啊 !

楼主:
使用三极管好像只能单向转换,能相互转换吗?请指教!

网友B:
I2C是OD结构,上拉电阻接到几伏,输出最大就能到几伏。
如果5V单片机输入电平为TTL的话或,不需要加什么电平转换。

网友D:
看手册上的VIH VOH,一般都可以兼容

网友E:
74LVC4245貌似可以

网友F:
使用AMS1117,我用过还不错。

这貌似也是电源芯片。。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是74LVC3245,在数显和DSP间做5V、3.3V电平转化,很好用!

网友H:
tps79133---100mA
LT1117---800mA

网友I:
74lvc16245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J:
如果是I2C的话,最好用MOS管来转换.具体电路上网上查一下.mos管低成本.

网友K:
用LDO将5v转为3.3,通讯线上用三极管,双向电压转换

网友L:
有i2c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M(2012-12-19):
你们太有才了,iic的电平转换LDO都冒出来了。跟LDO没有任何关系啊。
想省成本的,用常用的Mos管,2n7002就可以啊。
想省空间的,用IIC电平转换芯片啊,网上一搜索一大堆就出来了,很成熟的东西啊。

网友N:
一个MOS管搞定,典型的I2C通讯

MARK一下,可能用得到。正在做I2C通信。

网友O:
三极管搞定最实惠

网友P:
可以试下2SK3018

网友Q:
给一个资料给你,自己去饭吧

网友R:
嗯 楼上资料不错 谢了 :handshake

网友S(2013-10-22):
看看这个图,双电平转换

网友S:
或者这个更简单

网友T(2020-03-27):
请教下,这个电路实际中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