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和积分电路

楼主(2010-11-28):
(图片)

楼主:
问:1中与滤波器的区别?

网友A:
确切的说这个不是积分。是惯性环节

楼主:
能否分析下?具体点的!谢谢。

网友B:
积分电路主要是消除偏差,主要用于显示器扫描电路、模数转换器等
微分电路提高响应时间,常用于波形变换
高低通滤波电路主要是滤除一定截止频率的杂波信号,保存有用信号

楼主:
谢谢!积分、微分电路在PID中应用很典型。
滤波要看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