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M8251AT大家用过没有?

楼主(2010-11-28):
(无正文)

网友A:
同种隔离器不用接,不同种的最好别接,好不容易隔离电压了,你现在万一又耦合进来电压怎么办?

网友B:
只用过TJA1050,只需和控制器接两个管脚就ok

网友C:
需要一个电容一个大电阻接到机壳或者大地

网友D(2011-01-31):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