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咨询

楼主(2010-11-28):
各位老师,我现在在做电池管理系统.
现在有很多方案可以使用,但大部分厂家的方案都是被动式电池平衡方案,浪费能源,热量也高.最近在网上发现英飞凌的解决方案,网址在下面了.
http://www.21eic.com/power/ba_108082.html
这里面这个变压器我不知道怎么选.

还有下面这句话是不是错啦?

每个周期由2个主动脉冲和1个间隔组成。本例中的周期为40ms,对应的频率为25kHz。变压器的设计工作频率应高于20kHz,以避免由于变压器磁芯的磁弹性产生的噪声。

楼主:
或者各位老师有别的主动式电池解决方案也好.
主动式:充电平衡.
被动式:放电平衡.

网友A:
从图示,猜测此方案是在逆程对某电池进行放电。“逆程”是借用电视术语。
感觉此方法相当高明。

网友B:
re: 楼主, 这个变压器比较考究,首先它是一个双向DC-DC,能够将电量最多的一个电池的电能,送到母线上去,其次要能够从母线上将能量送到电量最低的一个电池。
问题来了:与互一个电池相连的低压绕组有若干个,由于电压很低而匝数很少,它们之间,以及与母线相连的一个高压绕组(匝数很多)之间的漏感会比较大,能量的馈送效率不高,倒不如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小反激,工艺简单得多

网友C:
看起来很妙,但做起来....你会发现很难、很麻烦。

楼主:
倒不如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小反激,工艺简单得多.
喜欢这句话!!
到目前位置市面上还没有主动式均衡的产品,呵呵。
很有挑战!!!

网友B:
这个概念俺老早就提出了,楼主可去搜旧贴

网友A:
大蚂蚁:
一个反激,变压器各次级使用饱和电感的方案如何?

网友B:
张老,别人叫叫就算了,您老这么叫俺俺有点受不了,求求您叫俺蚂蚁就行了。:lol

次级使用饱合电感,对CCM的输出整流管反向恢复引起的反向“短路”电流有抑制作用,可软化开关特性,但对于漏感的储能损失,或是变压器的传输电压损失并没有帮助。由主贴图可看出,英飞凌在各次级都有电流开关,只将电压异常的一节电池接入,那么每一组次级所占的窗口面积是很小的,初级级间的漏感会比较大,因此效率不高,当然了,如果舍得用双管反激,那漏感的储能可大部份送回源端,这正是半导体厂商需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