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er IC输入捕捉

楼主(2010-11-28):
在stm32 timer IC输入捕捉中需要配置过滤器和输入捕捉预分频器,过滤器除了定义了输入的采样频率还定义了数字滤波器长度,数字滤波和预分频器感觉都是分频,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A:
数字滤波是有时效的,而分频是没有时效的。 数字滤波只以固定的时间间隔采样,但分频是对每个脉冲都要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