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应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28):
不要用焊锡膏,那玩意是焊接五金用的。

网友A:
电工要用松香、带松香的优质焊锡丝、或者锡膏

网友B:
助焊剂就是腐蚀金属表面,好焊接的啊?焊盘就要像3楼: 电工要用松香、带松香的优质焊锡丝、或者锡膏 。

网友C:
一般用助焊剂完了以后要主要用酒精清洗

网友D:
用修手机用的那种焊油,一盒8块钱左右.基本不用清洗.用的时候用镊子沾一点抹在焊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