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3705-33D使用经验

楼主(2010-11-28):
最近再调试我们头做的一块板子

发现板子上电后不识别处理器

以为是我DIY的JTAG有问题,后来改了jtag接线终于识别芯片了

可是一直下载不了程序,下载不了程序一般就三个问题,要么是没有上电,要么是的晶振不起振,要么是不断的复位,

后来我一看是芯片不断进入复位,将3705的看门狗禁用了也还是进入中断

后来详细看了其数据手册,发现其PFI管脚的功能,当电源电压低于参考电压的时候,它会发复位信号。后来通过检测电源发现,我现在用的电源在5v上有毛刺,此毛刺是0。5v左右的,分压后正好低于参考电压,导致芯片不断进入复位,大家以后用到这款芯片一定要注意分析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可否给个数据手册?

网友B:
这芯片搞定人烦,PFI管脚处的分压不要太小,否则容易造成复位

网友C:
记住了,下次我也要注意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