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源方案【一次性电源】

楼主:
   由于最近有一个项目中,由电池供电,电池是14250不充电锂电池;

  这个电池电压:3.6V,不能充电,也就是要求效率要求高!

   由于是低功耗产品,产品生存周期至少2年,所以要求:
                         静态电流要求较低(uA级);
                         输出电压:3.3V;
                         输出电流:100mA左右(不要求太高);
  请大家帮我选一个合适的供电方案,有好点的推荐资料也可以直接发到小弟邮箱:wu19881007@163.com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池怎么判断所剩电量,是通过判断电池2端的电压吗?如果是,那电压好多可以认为这个电池寿命结束了呢?

网友A(2010-11-28):
可能直接使用最好。

网友B:
加个二极管直接使用吧,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B:
ps:你这电池不能充电,那岂不是到时间就要更换?难道就不能直接做出可充电的?

楼主:
这个是应用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怎么可能给这些充电呢?   安装好后就一直不会动了!

楼主:
直接用咋行呢?  我的无线控制供电不稳定,工作性能直接很大影响!

网友A:
可能改进你的无线控制电路比较合算。

楼主:
加DC-DC行不?

网友C:
我不太懂,输出电流100mA还能不能算底功耗产品。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白!
我们目前的要求是:设备要求32mA放电,每3分钟放电1次,每次持续10毫秒,工作3-5年。平常待机电流<10uA!!

网友C:
3-5年就交给一块电池?

楼主: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32*0.01/180=1.78uA, 5年需要78mAH,对有效容量要求不大,但对电池的自放电率要求极低。PC主板上那个CMOS供电电池,容量达到500mAH
不建议用DC-DC,瞬态要求比较高,而且要求电源管理的自耗电很小。
小电流下,电池的终止电压大约是3.3V(大电流可低至2.5-3V, 动力型的更可低至2-2.5V)
压差达0.1V,落地电流uA级的LDO很多的

楼主:
32*0.01/180=1.78uA,

  这个是怎么算的哟?

楼主:
PowerAnts
请问:32*0.01/180=1.78uA,  这个是怎么算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