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电源

楼主(2010-11-28):
各位老大,小弟想要用阻容降压做一个18W电源,还望各位老大给于建议,输入为220-240V电压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不要这么做。

网友B:
阻容降压只能用在很小的功率上,18W的建议上开关电源。

网友C:
18W?
在还没有清楚详细情况前,maychang还不必要"强烈"不建议.

如果要求输出的电压很高,而且不会有危险时.还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
抄maychang的话:
在大电流(>500mA)情况下.强烈不建议这样设计

---注:>500mA只是感觉数值,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忘记了人触电的安全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D:
这个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还有效率问题,功率越大,RC降压的效率就越低,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E:
基本不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的电流要求在9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