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测量齿轮正反转数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0-11-28):
本电路通过一个一对二的光电管测量齿轮的正反转,齿轮正转时,output1输出脉冲信号;反转时,output2输出脉冲信号。不明白的是,图中红圆圈内电路起到什么作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二极管是用那给微分电容快速放电的,以便下个脉冲有好的上升沿

网友B:
这是一个微分电路,D用来削去反向毛剌.

RC微分电路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微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微分电路。
原理:从图一得:Uo=Ric=RC(duc/dt),因Ui=Uc+Uo,当,t=to时,Uc=0,所以Uo=Uio随后C充电,因RC≤Tk,充电很快,可以认为Uc≈Ui,则有:
Uo=RC(duc/dt)=RC(dui/dt)---------------------式一
这就是输出Uo正比于输入Ui的微分(dui/dt)
RC电路的微分条件:RC≤Tk

图一、微分电路
微分电路二:

它与RC耦合电路(如图T1603所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时间常数τ(=RC)很小。假定该电路的输入信号是图T1604(a)所示的矩形波,那么,在t1时刻电容C因电压不能突变而使uC( )=0,所以,此时刻R上的输出电压uo等于E (见图T1604(c))。此后uC按指数规律上升到E,相应地,u0由 E下降至零。在t2时刻,外加信号为零uC 仍为E,致使输出电压跳变到- E,随着电容放电,uC逐渐上升到零。待下一个矩形脉冲来到后,再重复以上过程。uC、uO的波形分别如图T1604(b)(c)所示。

由此可知,微分电路的特点是能突出反映输入信号的跳变部分。根据这个特点,可把信号中跳变部分转变为尖脉冲而加以利用。,就可把该电路视为微分电路。

网友C:
电容两端接在高阻上,当电容放电时,放电速度太慢,所以提供了一个分支给它加快放电速度,从而得到沿形状更好的波形。

网友D:
除了老T的理解,

还可能理解为:限幅电路.

---一样的意思

楼主:
3楼,说的很专业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