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端反激以及全桥有关问题,谢谢解答!

楼主(2010-11-28):
1、单端反激变换器中输入电压的地和输出电压的地是如何实现共地的?
2、在反激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之间加安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3、若所设计的单端反激变换是按照100V-600VDC输入,15V/1A输出设计,那么把这个设计应用在输入电压仅为280V-350V的电源中会怎么样?(是不是会有点浪费)
4、两个大功率的电源放在一起(一上一下,电路采用全桥移相),输入电压用同一台架,一台负载变化(电流从0快速上升至上百安,重复试验),另一台负载额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两台DC同时损坏,每次检查都是MOS管损坏,当然保险也坏了,有可能是变压器的磁场从空间影响另一台DC吗?注:DC输出都有限流作用;

初学电源,恳请各位大大帮忙,谢谢了。

网友A:
1、输入输出如果需要共地,接到一起就是。绝大多数情况是不允许共地,那么输出电压取样信号就要通过隔离的方法如光耦等等来传递。
2、抑制对负载和其它设备的干扰。
3、是有些浪费。
4、两变压器磁场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还有以下几个疑问。
1,不是在同一个系统里所有的电压都要有一个共同的参考地吗?不具有共同的参考点怎么知道哪个电压高,哪个电压低?(针对单端反激的输入和输出没共地的疑问)
3,浪费主要体现在哪方面,MOS管除外,是否变压器也浪费了,变压器的成本主要由哪几个因素决定,价格会相差多少(针对我所问的那个问题)。
4,在上面我所提到的试验条件下还有哪些可能导致两DC同时烧毁呢?
谢谢!

网友A:
1、单端反激电路,输入侧和输入侧隔离,确实无法说哪一点电压高哪一点电压低。但可以确定输出电压,是输出端对输出“地”的电压。也可以确定输入电压,是输入端对输入“地”的电压。
3、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大,功率管在输入电压高时要承受最高的电压(比输入电压高很多),这对功率管提出很高要求,价格也贵,同时耐高压的管子导通电阻也大。若输入电压没有那么高,功率管可以选耐压较低的,价格较低,同时导通电阻较小(减少发热)。另外,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还对反激开关变压器、吸收回路的二极管等等元件的参数要求有影响,这主要是高电压输入时开关脉冲占空比必然很小,而低电压输入时占空比必然比较大。
总价格可能相差二倍,甚至更多一些。
4、这个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